技嘉GA-Z68关机变重启已解决

楼主(2023-09-11):
技嘉GA-Z68P-DS3 R2.0,网卡坏了,系统不认,最主要的是关机变重启,无论是系统关机还是bios设置界面关机,均自动重启,就是说必须关插板电源。
   最后没招,只好把网卡拆了,关机正常,以后只能用外置网卡用了
有懂的大牛说一说是网卡哪个引脚线路问题?

网友:
是网卡远程唤醒开启了?

网友:
哪个脚坏了

网友:
估计是网卡哪一个引脚短路拉低了启动电压.....问题是第1次启动为什么没问题,只是在关机的时候重启?

网友:
进系统网卡根本认不到,所以网络唤醒应该没起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