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梅捷b75 usb全失灵,烧MOS管

楼主(2023-09-11):
收到一张坏板梅捷b75 SY-I7HU3+ ,cpu供电短路,供电修复之后(有一项mos管拆完了没用),又发现ps2及usb全失灵。
1.刷bios后启动为下图截面

2.由于USB全失灵,不 能够进BIOS
3.插无线鼠标USB (未插反),却CPU的vccio的供电上管(下图),谁来说一说什么原因?

网友:
莫非真是南桥挂了?还是lo有问题

网友:
跑线路看看是不是进io,是就换看看了。

网友:
意思是有可能是io?

网友:
亮机的情况下插us b,怎么会把CPU供电管给烧了呢?莫非USB信号给南桥,南桥给CPU信号的时候这一路有短路?

网友:
usb的供电管全没了呀,怎么可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