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50迫击炮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3-09-11):
一个b550迫击炮,之前正常使用,偶尔不跑码,刷一下bios就好了,现在完全不跑码了,BIOS刷过芯片也换过IO也换过还是一样故障,不上U测量电压都正常有复位

装上1200全部电压也正常也有复位

但是装上5500没有复位,其他电压都正常,测量CPU没有发出pcierst,但是有lpcrst,

请教各位师傅CPU要满足哪些条件才会发出pcierst,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求指导思路,谢谢

网友A:
这个诊断卡只接那几根针就可以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诊断卡只接那几根针就可以跑吗?

是的。。。。。。

网友B:
桥和CPU都有收到pg,CPU的48m和桥的25m晶振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和CPU都有收到pg,CPU的48m和桥的25m晶振正常

你插上内存条,再测一下pcierst 应该就有了,不插内存不出pciers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插上内存条,再测一下pcierst 应该就有了,不插内存不出pcierst

要插内存才出吗,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插内存才出吗,谢谢指导

是的,你插上看看这个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b550不支持1200,换个3代的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