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R330墨盒不识别处理方法

楼主(2023-09-11):
爱普生R330如何处理墨盒不识别,亲测好用

网友:
可惜老机器,应该没有什么市场了。

网友:
连供抠出来擦擦芯片重装回去立马搞定 你这个方法送完了一次计数的情况下  实际不认的情况就是老衲说的这样的 这机器俺天天修

网友:
连供抠出来擦擦芯片,这个能行,我也试过几次,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