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surface pro4 电池显示255

楼主(2023-09-11):
自己瞎折腾  拆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左下角那个位置   然后冒火星了  板子糊了现在情况是能正常开机 电池容量显示255   拔掉电源电池也能正常供电
电池拔掉显示也是正常的  更换过一个以前的坏电池显示也是255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是不是类似电源管理的芯片烧坏了 应该更换哪个芯片

网友:
有迅维出口的 看图纸工具没有

《鑫智造》可看图解决

网友:
修好了说说,啥问题

网友A:
50知道什么问题,255不知道

网友:
电池的容量显示255吗,以前修过一个Dell的,也是这样显示电量换个ec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这里卡看对不对

你真有心,帮助别人

网友:
大概率EC挂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烧EC

网友:
有次电池插反了, 也会显示几百的电量。

网友:
主板和电池的触点处理一下就能好

网友:
会修 微软的,都是还牛的人。。。。。。。

网友:
surface pro4或者surface pro5 拆机时很容易烧EC,因为电池拆卸不方便,很多人都吃过亏的。

网友:
微软不容易坏,也不好修就是了

网友:
人为故障最致命

网友:
重点看看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知道什么问题,255不知道

我这里有一个50的不知道怎么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感谢大家的解答  更新一下最新的进度  更换ec后恢复正常了
这玩意ec太难换了  搞了好几次  植锡也是头一次搞这么小的  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业余折腾小白一个)
其中ec没焊好出现过检测不到电池的情况  还有次电池检测到了  但是开机卡logo  里面应该是有部分短路导致  后来重先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