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599-970M p750zm

楼主(2023-09-12):
p750zm开机反复掉电,屏幕不亮。偶尔能进系统,但概率很低。

目前判断,不是主板供电问题,就是BIOS或ec程序问题。显卡 CPU 内存 BIOS电池 可以确定是好的
拆机把u11刷入最新的0315版BIOS,发现掉电时间加快,原来七八秒才掉电重新上电,现在两三秒就重新上电。

主板上有u11和u13两个BIOS芯片,有什么区别呢?

求高人指点,问题解决,可奉上红包!

网友A:
拔掉SSD,裸机测试是否掉电,不懂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SSD,裸机测试是否掉电,不懂的可以联系我

还是掉,试过了。我不算电脑小白,81dw jbc245都有,就是不太懂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