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华硕G512 I7 10代 2060显卡板号:G532LWS REV:1.3 上电到2.5A掉电

楼主(2023-09-12):
华硕华硕G512 I7 10代 2060显卡板号:G532LWS  REV:1.3  上电到2.5A掉电 重启2次 都是2.5A左右 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打值 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
主板外观也没有啥问题 测CPU 独显供电也有

网友:
刷了程序也一样

网友:
测CPU 独显供电管 上下2个G级组织也正常

网友:
想找个点位看一下 有没有人提供一下

网友:
左下角有联系方式

网友:
跟我修的一模一样,CPU我都换了,看我的帖子  你试试换桥或者EC

网友A:
我把所有能排除的都排除了  BIOS,显卡  CPU  外设(网卡,声卡,雷电),异物,腐蚀都排除了,只剩桥和EC没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所有能排除的都排除了  BIOS,显卡  CPU  外设(网卡,声卡,雷电),异物,腐蚀都排除了,只剩桥和EC ...

我回复你了 同样问题 我的戳CPU电感前端 可以开机了  怀疑CPU供电 MOS不良 静电 或者电感脱焊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过了吗

网友:
我这个机器 现在可以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回复你了 同样问题 我的戳CPU电感前端 可以开机了  怀疑CPU供电 MOS不良 静电 或者电感脱焊

我戳了,都有波形,依然掉电  你没做其他动作? 太离谱了吧

网友B:
我把公共点进独显供电的检流电阻 原来是5毫欧 换成10毫欧了  就这2个地方动了 还有刷了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公共点进独显供电的检流电阻 原来是5毫欧 换成10毫欧了  就这2个地方动了 还有刷了程序

OK,我再试试,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K,我再试试,感谢。

怎么样了 你的笔记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了 你的笔记本

还是一样,没有区别,估计你的是某个坏件突然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一样,没有区别,估计你的是某个坏件突然好了。

我这个是轻微进水 电源接口那里

网友:
不过那里只是几个小电感 接滤波电容

网友:
我换完电感 开机也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轻微进水 电源接口那里

我就是测CPU供电 第一个电感那里 电感前端

网友B:
过了一天了 现在机器还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了一天了 现在机器还是正常的

我的还是没找到问题,我又换了CPU供电芯片,充电芯片,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是没找到问题,我又换了CPU供电芯片,充电芯片,都不行。

我这个只是进水了 没有其他明显问题

网友:
是收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