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主板想加一个nvme协议,有

楼主(2023-09-12):
我这主板想加一个nvme协议,有没有哪位大哥有做好的bios啊,我在网上找了好多,刷进去都是黑屏不开机,我有编程器,也有bios芯片,黑屏了我刷回官方下载的bios是正常的,就想加一个nvme,主要我有转接卡,有nvme硬盘,想用上

网友A:
你看看这块主板,是一个BIOS芯片,还是两个BIOS芯片。你用编程器把BIOS文件备份(读取,校验,保存为.bin格式的文件),发给我。492003558@qq.com,我帮你添加一下NVMe模块吧,你用编程器刷入就行了。

网友B:
自己改一个 BIOS  就添加以下模块而已  百度都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改一个 BIOS  就添加以下模块而已  百度都有教程

只有一个BIOS芯片,这样是可以的。
如果是两个BIOS芯片,需要先切割,再分别刷入。把整个BIOS文件刷入其中的一个芯片,就会刷黑。

网友:
试试我改的这个 GA-B85M-D2V v3.x

网友B:
我自己的 B85M-G 就用的 NVME     CPU也是捡的垃圾魔改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的 B85M-G 就用的 NVME     CPU也是捡的垃圾魔改U

你的台式机主板B85M-G能点亮笔记本cpu i7-4760HQ?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块主板,是一个BIOS芯片,还是两个BIOS芯片。你用编程器把BIOS文件备份(读取,校验,保存为.bin格式的文件),发给我。492003558@qq.com,我帮你添加一下NVMe模块吧,你用编程器刷入就行了。

一个bios芯片,我现在刷的官方最新版本,d2v-f2-tm版本,我一会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的 B85M-G 就用的 NVME     CPU也是捡的垃圾魔改U

厉害,cpu怎么改的

网友:
我现在刷的d2v-f2-tm版本,应该这个版本改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块主板,是一个BIOS芯片,还是两个BIOS芯片。你用编程器把BIOS文件备份(读取,校验,保存为.bin格式的文件),发给我。492003558@qq.com,我帮你添加一下NVMe模块吧,你用编程器刷入就行了。

我已经发给你了,麻烦帮我加一个,我芯片8m的,不用删其他东西

网友:
网站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