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儿是怎么解决老苹果本本安装双系统打不上声卡、显卡驱动的

楼主(2023-09-12):
大伙儿是怎么解决老苹果本本安装双系统打不上声卡、显卡驱动的?比如手里有一台12年款的A1465老款笔记本,客户由于苹果系统太老旧,硬盘有太小(64GB),索性换了256G的硬盘,客户要求安装双系统,接下来安装了较新版本的MAC和WIN10双系统,可是WIN10里死活也打不上声卡驱动,显卡驱动一安装就黑屏。请问大伙儿是怎么解决的呢?!
   对了,我做了测试,单WIN7系统的话声卡和显卡都能正常打上驱动的!由于新版MAC系统要求硬盘必须是GUID分区表,而WIN7又不支持UEFI引导,所以只能安装MAC和WIN10双系统!请问大伙儿是怎么解决的呢?!望赐教!谢谢!

网友:
先安装MAC系统,MAC里面有WIN驱动,

网友:
如果MAC 里面的WIN驱动装上之后,还是不行,说明苹果公司没有开发这个机型的WIN10驱动,那就只能到第三方驱动,驱动人生试试。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大伙!

网友:
查看BOOTCAMP版本就行了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大伙!”,是怎么解决的?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
这个确实是碰到过,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小问题  MBR分区就可以了。EFI分区不支持声卡检测。笨方法装win7用工具升级win10

网友:
正常在bootcamp下装的话,一般没有问题的,驱动可以去苹果bootcamp下的

网友:
要下载对应的bootcam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  MBR分区就可以了。EFI分区不支持声卡检测。笨方法装win7用工具升级win10

不需要那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