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显存,大家风枪和预热台的温度分别设置多少度

楼主(2023-09-12):
如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设置

网友:
显存发热量不大,很少出现虚焊的,一般不需要加焊,除非坏了要更换。

网友:
风枪380度,自己感觉,能融化就行,

网友:
380足够了

网友:
一般不需要加焊,除非坏了要更换

网友:
380度
这个时间一般要控制在多少秒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