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 帮忙,荣耀80电池及开机问题

楼主(2023-09-12):
哪位大神解释一下:荣耀手机 拔下电池座 在装上 按开机键 可以开机(开机后所有功能正常,快充正常)),充电中 不定时关机(不充电不会自动关机),关机后按开机键不开机,必须再次拔掉电池座,在装上,再按开机键 才能开机,这是电池的问题 还是主板呢?应从哪里检查问题?

网友:
多简单的事 先换个电池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也可能不是电池的问题,我的小米平板2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芯片越来越精密

网友:
可能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电池有加密,你要买个售后电池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2023-11-15):
不是电池问题吧,如果不是原装电池,根本不能开机,会一直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