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SR2C4南桥6789代的芯片植球你们用什么方案

楼主(2023-09-12):
你们用锡球还是锡膏成功率高?  我用锡球 买的3个网都不行,一家0.3的网用0.2的球把我眼睛都搞花了。一家0.35的网好多连孔的,不能用。 另一家0.35的网用0.3的球竟然好多个孔坐了2个球。用0.35的球又有好多卡在网上。以前0.5的球从来也没有这些问题。你们都是用锡膏还是锡球?

网友A:
阿毛易修的植球台 一刮 一吹 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毛易修的植球台 一刮 一吹 就解决了

谢谢  已下单

网友B:
我是植锡球,钢网80元一个的 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植锡球,钢网80元一个的 那种

我说怎么这么费劲的    还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了

网友:
以前我也是因为直球问题啥都不敢换 自从用了这些超好用特别是南桥的一分钟内就搞定 而且百分百成果刮锡浆的

网友C:
有人说刮锡膏直球大小不一 有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人说刮锡膏直球大小不一 有没有这个说法??

有,
我也用毛易得,但是弄十一代桥跟十代桥不好做,容易断金手指

网友:
我看工厂SMT车间  也是用锡膏植球的

网友D:
我用10块一个钢网没问题,阿毛易修10 0多的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10块一个钢网没问题,阿毛易修10 0多的不好用

10块钱一个  你的多大的球     很多网不标准啊,要么卡住要么一个坑进2个球  你用的哪家买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