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R417S电路图和点位图

楼主(2023-09-12):
接到一台求华硕R417S,故障:充不了电,开盖发现电池鼓包,常规操作更换电池,但是更换完后发现无法充电,R417S电路图点位图

网友:
盲修摸了两个小时修好了,开盖后查了一轮资料要充VIP才有,口袋无米,也百度不到相关资料,突然回忆起之前进系统电池表图标有短暂充电显示,怀疑有零件不良,检查一圈没有发现坏零件,然后抽根烟想起补焊一下相关零件,补焊完奇迹出现了,测试各电压正常,接电池再测也正常了,暂时修复,明天做一个充放电测试就可以交货了

网友:
同求,也需要这个图纸。

网友:
大师傅们修笔记本都用什么图纸呢?

网友:
华硕R417S(版号E402SA),没有图纸,只有维修指南与点位的。
(0)点位 ASUS E402SA 2.1 60NB0B60-MB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