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z87,保存cmos掉电

楼主(2023-09-12):
   华硕z87plus,无电池情况下启动提示F1设置cmos,问题是设置好了保存cmos就掉电,像是短路保护。   时间能保存,cmos不能保存,结果就是主板不能用,每次启动就让你设置cmos,而你设置了又不让你保存,所以进不了系统。

暂时的解决办法:
   用工具把BIOS修改了,屏蔽开机出错提示,刷入后正常使用,至少这样的话不提示出错,可以找到硬盘进系统了。

未解决的问题:
    保存BIOS就掉电关机。

  大神分析分析,给个提示。是南桥cmos寄存器电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芯片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能正常写入读取,应该没坏,我回头试试再说。谢谢提供帮助

网友:
有个检测cpu检测的信号查一下会导致不能保存
IO附近

网友:
怀疑是桥里面cmos寄存器的哪个门电路管子短路了,所以保存加电的时候就会保护关机。只能够换桥才能够验证。

网友:
bios保存的断电重启是正常操作啊,问题出在bios供电不正常。

网友:
好的,我查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