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关电源开机保护

楼主(2023-09-12):
开机瞬间所有电压正常,然后12v和-12v马上掉电保护。大电容也从390v掉到300v左右,风扇开机转一下。上电脑不停通电关机通电关机,有知道大致那块地方坏了吗

网友:
-12v会升到0.3v

网友:
是不是技嘉的板子

网友:
不是,惠普工作站电源

网友:
次级可能有短路的情况,认真检查12V,-12V电路的元件。

网友(2023-11-11):
看一下有没有电容鼓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