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i5 6200u cpu供电问题 求教!

楼主(2023-09-12):
两台不同的笔记本,一个神舟优雅  一个hp,都是桥坏,买了两个cpu   换完以后都是同样的问题   cpu的两路供电只有一路有电压  另一路无电压,cpu睿频都正常,6代低压都是这样的吗?还是我买的u有问题?

网友A:
没供电的是不是集成显卡供电,集显没有是正常的

网友B:
如果有一路是集显供电,开机了就关掉没了,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供电的是不是集成显卡供电,集显没有是正常的

无线网卡下边的没供电,它是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一路是集显供电,开机了就关掉没了,正常的

网卡下边的 应该不是集显 是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