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关电源开机保护

楼主(2023-09-12):
开机瞬间所有电压正常,然后12v和-12v马上掉电保护,-12v会升到0.3v。大电容也从390v掉到300v左右,风扇开机转一下。上电脑不停通电关机通电关机,有知道大致那块地方坏了吗

网友:
断电大电容下降很慢,要短接放电12v才恢复,不然再通电12v也不会有

网友A:
应该是次级的问题。比如3.3V 5V,12V,PG,-12V有问题。没有经验的最好拿去给别人修,那有高压电,不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次级的问题。比如3.3V 5V,12V,PG,-12V有问题。没有经验的最好拿去给别人修,那有高压电,不安全。

好吧,问题就是线下都没有人修电源,都是叫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问题就是线下都没有人修电源,都是叫换

我可以修,或者教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