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没思路了怎么搞?

楼主(2023-09-12):
最近修到2个华硕的飞行堡垒,都是差不多形状的板子,电流到0.4就“嗒”一声掉电,除了CPU其他电压都出来了,CPU供电示波器也抓到一瞬间的波,然后把PM-PWROK给拉低,电流0.4,所有电压都正常,以前维修就遇到TON脚有问题(进水腐蚀)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现在听到这种“嗒”的声音就头疼,求助高手指点下思路

补充内容 (2023-9-18 18:28):
大哥们修好了,放了好多天,今天有时间,然后把CPU管子一个一个换,然后换到一个管子的时候修好了,CPU供电出来了,所以这个嗒嗒声就是那个下管软击穿导致的,终于修好一个嗒嗒嗒的主板

网友A:
没提供任何信息,爱莫能助

网友B:
南桥问题,修了三台一样电流0.4左右掉电,换桥后解决

网友C:
我一般没思路就放弃

网友:
我也有块fx505gt主板,除了cpu和显卡,其他所有电压都有,所有该查的都查了
桥也换了两个,期中一个新的还是坏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6739-1-1.html,这是上次发的帖子
客户同意换主板,给客户换了一个主板,前天到货了(说是没有修过的,售后主板;结果到货后整个主板除了大芯片没搞过,其他都修的一塌糊涂),联系客服,叫我先装上去试试,测试后发现,键盘和电池不能用(电池直接找不到,键盘乱码);又发回去了,重新换一家订货,说是一样的无修售后板子;过几天看

网友:
新手一枚,路过来学习的,谢谢坛友们的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盲修,换桥,EC,太难了!

网友:
双通道对比一下吧

网友D:
掉电用示波器查!这个主板南桥坏的贼多

网友:
换得你怀疑人生

网友E:
cpu是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问题,修了三台一样电流0.4左右掉电,换桥后解决

不是桥的问题,因为有嗒的一声,我昨天没办法桥也换了,一样的现象,这个不是40B,坏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是不是供电问题

应该就是CPU供电问题,但是芯片附近的电容电阻一个一个对着图纸点位量了,精准的很,管子芯片也换了,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没思路就放弃

我一般是放2天,实在没思路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提供任何信息,爱莫能助

没事,这个感觉像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但是真的按照正常理论解决不了,我遇到嗒嗒嗒的机器,就修TON脚修好过,其他的都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用示波器查!这个主板南桥坏的贼多

拉低PG汇总,就不掉电,这个不是正常的掉电,不能忽视那个嗒嗒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用示波器查!这个主板南桥坏的贼多

没用,感觉就是CPU 供电问题,示波器抓波,CPU电感有波一闪而过,但是不能忽视那个嗒嗒声,那才是关键所在

网友:
加电0.4a给我的感觉也是CPU电流,我觉得可以尝试断开pg信号的方式判断哪里的问题。也不知道对错,仅供参考!

网友F:
先去看看是不是自己把电源电流调低了哦!或者可调电源是不是超过2A就跳电哦!老电源真会的  论坛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去看看是不是自己把电源电流调低了哦!或者可调电源是不是超过2A就跳电哦!老电源真会的  论坛遇到过!

不是这个问题,我这个是8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拉低PG汇总不掉电是什么原理?

PM-PWRG啊,没有这个信号,桥就不会去让CPU开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