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ROG开机显示后,20-2分钟断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09-12):
板号:g751jy
华硕ROG
故障现像:收了一台华硕ROG,也没仔细测试可以开机,能正常启动。然后付钱。现在拿出来用用发现玩游戏花屏。不玩游戏一切正常。独显出问题会影响到开机吗?拆开机器看到主板有电路烧糊了现像。PD8901直接通了,L8900已经鼓包了,PC8925和PC8927也是糊了但没短路。
拆下PD8901,下面的焊盘也烧黑了。刮干净后换上新的sx34f,电感2R2的,手头正好有,直接换上。PC8925和PC8927也处理一下,也是焊盘糊了。处理完装机测试。结果出现能开机显示,就是显示后20秒到2分钟左右断电。断电后可以再次开机,然后故障还是断电。后来又查了一下温控也没查出来什么异常来。卡到这了。。。。大佬们指点一下,接下来往哪个方向查?谢谢。

网友:
查一下更换的地方 电压正常 显卡供电正常不 也可能是独显挂了 断独显后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