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两块华硕B85M已添加NVME的bios

楼主(2023-09-13):
搞了俩块坏板,分别是:华硕的
华硕B85M-F-PLUS
华硕B85M-V5-PLUS
修好就刷了添加nvme的bios。实机测试是完美的。

注:用华硕的AI3软件刷入。必须替换法才能刷,网上自己找教程。
!!!重点!!网上的教程没有提到!!你一定要在进度条走完,点击软件的确定,让电脑自动重启才行!!!切忌不能直接关软件重启!!!
否则你就准备CH341编程器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海韵之恋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A:
感谢分享,不过V5plus只有一个PCIEx4的插槽,真没必要刷nvm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不过V5plus只有一个PCIEx4的插槽,真没必要刷nvme。

也差不多了,x4的满足许多nvme固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不过V5plus只有一个PCIEx4的插槽,真没必要刷nvme。

是因为sata固态不值得买了。有几个M2的固态,还能派上用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差不多了,x4的满足许多nvme固态了

这个插槽如果用于独显,就没有全速的槽可用了,有点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sata固态不值得买了。有几个M2的固态,还能派上用场的

m.2的全速还是有起飞的感觉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2023-11-05):
可以用编程器直接刷入使用吧。。

网友(2023-12-08):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有实物,有空测试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有实物,有空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