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华硕G715JY I74860HQ+980-4G-原机BIOS 213魔改添加NV协议

楼主(2023-09-13):
华硕G715JY I74860HQ+980-4G-原机BIOS 213魔改添加NV协议 该机器本身只支持SATA3.0NV就是老款NV 新款PCIE3.0的能识别不能用 添加引导识别
G751JY MAIN BOARD R**.0

网友A:
长见识了还可以添加NVme协议,2016年上市的华硕电脑,主板上有m.2 2280接口,这个应该不支持NVme协议的硬盘吧。

网友(2023-10-21):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了还可以添加NVme协议,2016年上市的华硕电脑,主板上有m.2 2280接口,这个应该不支持NVme协议的硬盘 ...

本身支持两个口的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