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u4000u 开机慢卡logo求助

楼主(2023-09-13):
    华硕u4000u 开机慢卡logo  之前有过这个问题 上家刷的bios好了 两个月后又开机慢 卡logo了 一般都是bios问题 这次刷了十几个bios也没好 买了几个也不行 要么不亮 要么慢  电压都正常 !求助高手指点!不是板载内存 !独显!

网友A:
先换个内存再说 不行再把显卡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内存再说 不行再把显卡加焊一下

试过了! 不行

网友:
上示波器,测下cpu几组供电是否全部都有输出,万用表量不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降频了通病 你找到温控芯片测量一下 应该就有结果了  上次我一测电压不对  直接把温控芯片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