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Yoga 3rd 开机不充电,关机才可以充电

楼主(2023-09-13):
大家好,我的 ThinkPad X1 Yoga 3rd

1、开机的时候就报AC适配问题,但是这个电源在其它电脑上使用正常

2、进入系统之后电池那里有个感叹号的图标,电池不能充电,电源灯不亮,但是用系统工具可以看电源功率为15W AC适配器,插入U盘等设备2个Typec口都没有反应。

3、关机之后电源灯亮,电源在充电

我怀疑是不是typec口协议芯片了问题,使用电源PD协议不能识别所以导致只能识别5V3A的电源,typeC插入设备无法对设备供电,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嘛

网友:
不是,是电路上有元件损坏

网友(2023-12-18):
同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