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T480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3-09-13):
回收的一台T480笔记本多故障综合,简单描述一下故障:本按开关有时可以亮显示的时候暗屏 有时不亮风扇转开机灯不亮,查屏供电正常,开启电压正常,换屏试与屏无关,竟然是摄像头进液导致更换后ok,可以开机屏亮了,问题来了电池没电,查了一下充电芯片bq25700a,周边没什么异常,定芯片回来更换故障依旧(备注电池找了个机器充电正常可以充满充满后放上去也可以使用 不显示充电)找图纸分析发现此机器的ec参与充电,通过观查应该是动ec的时候有电阻吹掉后电阻位置放错导致的问题 对查电阻更换后ok。心里敞亮了。图纸一起上传给有需要的

T480图纸

网友A:
不能正反充电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正反充电是什么问题?

正反充电什么意思,具体描述一下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2023-10-22):
这台机的公共点VSYS_OUT 是多少v的,我这台才10v不充电。正常是20v的吗

网友:
能不能把点位图也传上来

网友:
ThinkPad的电路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