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te20 电池检测电路。这两条线路看不懂。

楼主(2023-09-13):
学学原理图。看不怎么懂?
请各位老师指点下。谢谢
另外我想学点原理图分析。没找到什么小白课程。
电池检测电路就这个两个线路搞不明白什么意思了。也百度不了。
电池检测6角。有个USB_SW_JIG。这个通CPU。这个是什么作用??
另外有个SRN  SRP这个又是检测什么的????

网友A:
R1504检流电阻,当电流流过该电阻会有一个压降,通过这个电压的检测可以计算电量,此线路异常会导致手机使用过程中异常掉电,开机会有一个初始电量的检测是用VBAT通过分压得到的,SRP SRN异常刚开机电量显示正常,使用过程中狂掉,重新开机电量又回来了随便回答的,大概就这样

网友A:
至于USB_SW_JIG这条通路到CPU的D1504根本没有出料,所以是预留的,应该无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USB_SW_JIG这条通路到CPU的D1504根本没有出料,所以是预留的,应该无实际意义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504检流电阻,当电流流过该电阻会有一个压降,通过这个电压的检测可以计算电量,此线路异常会导致手机使 ...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USB_SW_JIG这条通路到CPU的D1504根本没有出料,所以是预留的,应该无实际意义

SRP SRN    请问是检测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RP SRN    请问是检测什么的????

电池经过检流电阻两端的压差

网友:
维修过程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SRP SRN    请问是检测什么的????

正负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