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14IIL 2020 LA-J551P 充电接口不能正反充是什么问 ...
AIR-14IIL 2020 LA-J551P 充电接口不能正反充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9-13):
AIR-14IIL 2020 LA-J551P 充电接口不能正反充是什么问题?需要检查哪里?
充电

网友:
换了typec母座,和升压芯片,但只能单面充电

网友:
有没有大佬遇到同样的问题的?

网友:
我这也是换了typec一边不能充电,原来的烧了

网友:
路过学习大神维修,,

网友(2023-12-29):
有图纸吗,发一份,我的是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