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8 用电池正常,用适配器开机进系统3-5分掉电,风扇狂转

楼主(2023-09-13):
(无正文)

网友:
哪位大神修好过这种问题

网友:
查公共点电压,如果偏低就应该是隔离问题。

网友:
看样子是过热了吧,看看CPU有没有降频

网友:
按理说如果不出cpu供电是不会狂转掉电的 你这个正在应该是显卡供电问题 这个症状 用电池可以用适配器不行 明显 tsen的19v分压电阻有问题 修过很多游戏本的师傅应该都知道 看来我经验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