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T420I能安装win11吗?

楼主(2023-09-13):
T420I能安装win11吗?
win11
安装win11

网友:
可以。只要不怕卡。

网友:
可以安装的,就是卡不卡的事了,我10年前的电脑上都安装WIN11了,不过确实是有点卡

网友:
没有多大意义,win7就够用了

网友:
建议换电脑了,老电脑跑新系统是比较吃力的

网友:
可以 ,估计要换固态硬盘

网友:
内存在4G以上,都可以安装win11,不过老电脑CPU性能不行会很卡,装块固态会改善硬盘读写鼠标转圈,但是性能瓶颈也是CPU

网友(2023-10-17):
还是算了吧,就算能装,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