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网卡叹号,重装驱动也不行,是不是挂了?

楼主(2023-09-13):
网卡叹号,重装驱动也不行,是不是挂了?

网友:
重新装系统,装后还不行才换网卡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系统

网友:
网卡挂了,识别不了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换一个试试

网友:
很像是坏了

网友:
拔插一下网卡,然后重装下系统,不行的话估计就是坏了

网友:
找个新点的系统重装一下再试试

网友:
换一个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重装之后还是不行,估计是挂了

网友:
重装一个系统试试,看看能不能识别,还不能识别,就网卡挂了

网友:
没装系统之前是不是好的?

网友:
不排除网卡坏的可能性,系统的原因应该更多些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排除下

网友:
不一定,接触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
网卡拔下来清理一下试试看会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