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u v28主板开机黑屏

楼主(2023-09-13):
七彩虹h61u v28主板开机黑屏    刷最新版BIOS还是一样换了内存,显卡,cpu还是一样也尝试最小化启动还是不亮屏        哪里坏了

网友A:
建议测试一下主板启动到亮机的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测试一下主板启动到亮机的条件满足没有!

都有,cpu供电好像正常

网友B:
还没送到维修店修?那你慢慢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没送到维修店修?那你慢慢磨吧。

电脑店,说没有这种老板子配件要外地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店,说没有这种老板子配件要外地发货

那是不想修。你在论坛发帖子问下,看谁愿意接单。

网友:
你会修吗

网友:
我说句实在话吧。这块主板已经老了,你买一块不同品牌同系列的二手主板也就100块钱以内,修的成本有可能大于买一块二手主板,如果是绑定某个软件或者什么东西之类的必须修好这块主板,那只能修了,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