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0无显存供电维修接到一片昂

楼主(2023-09-13):
1050无显存供电维修

接到一片昂达1050显卡,故障现象是上机无显示输出
     首先拆下风扇,仔细检查显卡,无维修痕迹,属于一修卡了
     对金手指12V及全板供电打值无异常,上电检测,12V.  1.8V.  0.8V 正常,缺了显存供电,测试Mos管正常,最后检查到转换芯片UP1542无输出,输入Vin12V正常,EN1.35V属于正常,就是无输出,最后更换此芯片,显存供电正常了,卡上机点亮,维修完成
     新手一枚,维修过程中对比了其它显卡此芯片各引脚电压后,才判断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