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15-R035TX不开机维修(附RT8243资料)

楼主(2023-09-13):
故障现象:惠普15-R035TX笔记本使用完并正常关机,因电池处于未满电状态,故未拔适配器,继续使用适配器给电池充电,3个小时左右拔掉了适配器。几天后  使用笔记本时发现,按开机键没反应,插上适配器亦如此。
检修过程:插电时电源灯不亮,怀疑主板有短路,拆机。测19V电压没过隔离。第一管PQ101发烫,测公共点对地阻值1.7欧,公共点短路无疑!断开PR103测两    个隔离MOS管未有短路。由于是充电前还是正常使用状态,便拆下充电芯片BQ24738,再测公共点阻值还是1.7欧。顿时觉得汗!好像是鲁莽了!!用 放大镜对主板上的元器件一个个检查,没有发现有明显缺陷(变色,裂纹,烧蚀)的元器件。不得已,上烧机大法。。。。。外接3V,1A的电源,元凶终于露出水面,竟是主板键盘排线插座(JKB1)旁边的一颗小电容短路了(下图圆圈内位置的电容),由于惠普主板上几乎都没有元器件(主要是电阻和电容)标志,也没有点位图,所以不知它为何方神圣!拆下换之,再测公共点阻值,正常!由于担心原充电芯片有问题,不想折腾,便补焊了一个新的充电芯片。测了各电感对地阻值没有问题后,上电开机。结果。。。。。电源灯亮了(我很开心),开机灯亮了(我很开心),风扇也转了(我很开心),但风扇转了十几秒就停了(我感到难过),硬盘灯一直未亮过。。。。就冲个电坏了而已嘛,能坏几个地方?先测RT8243A芯片,有3V,5V线性电压输出,但没有+3V,+5VALWP电压,根据附件中RT8243A资料查到+3V,+5VALWP由EC_ON触发,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把RT8243A补焊了一遍。再开机,风扇不停转了,硬盘灯也开始闪了,感觉有戏!关机插上显示屏再开机,直接进入统。运气实在是好。。                      最后附上RT8243A官方数据资料。

RT8243A待机芯片(翻译结果).pdf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过程分享,受用了

网友:
不想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修好,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弄清楚短路的小电容属于哪组功能模块以及短路的原因。由于没有点位图,只能跑线。经过一番查找,终于查到它在图纸上的编号是PCV14(0.01uF_0402),显卡核心供电管理芯片RT8813第9脚的接地电容,而第9脚是RT8813的GPU_B+的输入端,由公共端19V供电,于是乎这一切都好解释了。。。

网友:
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

网友A:
这个芯片还会虚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还会虚焊吗

我所讲的是维修的真实过程,这个芯片就在散热铜管下面,工作环境不是很好。我当时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它就虚焊,所以补焊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