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2 3050显卡跑分低

楼主(2023-09-13):
一个特别奇怪的故障。这个笔记本一开始显卡频率上不去一直锁210hz  我更换45495功耗管理芯片以后,点gpuz主页的那个pci工作模式旁边那个?频率正常上到1800hz正常了 。但是鲁大师  甜甜圈等一些列软件 全部还是锁210。也就是只有gpuz能调用显卡最好频率运行。。。什么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有几路供电不正常,或者供电反馈不正常

网友:
供电还有问题吧   仔细查查吧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过一个HP的 没图纸没搞定 吹热显卡供电就正常 过一会就锁频了  显卡换了也不行 退机了  应该是电路问题  看是哪个电阻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