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A V1.0 只认2g单面内存维修记

楼主(2023-09-14):
主板照片型号x79A  V1.0
外观检查正常,无缺件吴烧毁,无损坏

开始的现象是只认单面2g内存。

换cpu故障依旧

换内存插槽

终于发现有线路烧断,对照ddr3定义确认是236脚VDD spd 线路,是设定内存频率的,初步判断超频内存损坏。焊接好了,确认和周围没有短路,用透明的环氧固化防止损坏,以为到这里上内存插槽就OK了。没想到,居然不能开机,bios是之前是好的可以启动。
杂牌没图纸,测量内存附近的相关电容也没有短路的,倒是发现蓝圈处的2个电阻只有0.5欧。应该是短路了,没图纸也不好下结论。

请知道的大神指导。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如果是vddspd故障,那主板应该是能触发但不显示的。

网友:
实际上按了开关键,功率没有变化1.9w左右,按和没按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如果是vddspd故障,那主板应该是能触发但不显示的。

感谢回复实际上按了开关键,功率没有变化1.9w左右,按和没按一样 ,如果正常启动很快就50w左右。内存不装也是50w左右,现在根本没反应

网友:
取下电池,放置了2天再上8G内存可以认识了,终于修好了。

网友B:
之后实验发现进入win7死机,不能成功进入,看来还有问题

网友:
这个图想要个高清的,直接插进去的是模糊的,感谢

网友:
bios设置问题修改后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后实验发现进入win7死机,不能成功进入,看来还有问题

bios设置问题修改后可以了

网友C:
这个我觉得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觉得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已经完全修复测试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