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85S1触发不了

楼主(2023-09-14):
一张映泰Hi Fi B85S1主板,不装CPU正常触发,CPU电压1.75,内存1.5,VTT0.75,南桥供电1.05  2路3.3SB正常,开机后电源各路均正常,触发针脚和跳帽3.3正常。

装上CPU后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有时能转一下停一下循环,测IO(IT8728F)72脚能在短接开机针时变为低电平,71和77脚在风扇转停时高低电平跳变,76脚PSON#也跟随71和77脚高低电平跳变,不能输出持续低电平(76脚直连ATX电源绿线脚) 。
但不装CPU开机一段时间后立刻断电装上CPU能正常触发开机,进系统也不掉电,各个电压也正常,关键后也能连续在开机,关机时间长了就回到最初不开机状态。
这个板子有二路3.3电压,Q47在关机状态下对地阻值83欧,但开机后管子不是太热。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搞不懂。
再付几张照片

求大神指导

网友:
CPU的sa   vtt电压查一下

网友:
查cpu检查电路

网友:
io电压检测正常吗?

网友:
IO的CPU-VGT-VOL和CPU-CORE0二个电压出不来,
是因为CPU供电1.75V出不来,
CPU电源管理芯片ISL95812工作电压二个5V一个12V都有

网友:
少了个vccsa vccio供电。

网友:
刚好路过,虚心学习,不懂就不发表意见

网友:
映泰滴板我有差不多十块,B85 H87,A88,都是难搞滴货,放着都会坏,只修复了两块A88。没图纸没电路,都靠摸着修,现在掉一边当料板用

网友(2023-10-31):
板子已修好换过ISL95812HRZ以后一切正常,没换电源管理芯片之前还把一相的电源上管SM4377给搞短路了,
又炸了一个3V820uf的电容,只因为手底下没有ISL95812HRZ,在网上发的还没回来,
ISL95812HRZ到时后把电容,上管和ISL95812HRZ都吹上以后上电一次点亮,

看来大神们说的没错,这个ISL95812HRZ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