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都13电池能正常开机,适配器不充电无待机电流

楼主(2023-09-14):
电池能开机,不充电无待机电流,拆机发现19V不过隔保,插电瞬间能测到隔保有电,过后就剩芯片前端有19V后端无电压。请教一下看这个隔保芯片的阻止正常吗,因为我是维修届的菜鸟

网友:
问题已解决,隔保边上的电容虽然没短路,但是有问题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