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 开机没有反应,电源灯亮

楼主(2023-09-14):
A1465   板号为820-3208-A 开机没有反应,电源灯亮   拆开,查待机正常, 后查到Q7810  =PP3V3_S3_P3V3S3FET  这边是3.3V,另一边=PP3V3_S3_FET  没有,拆掉这个R7811 0电阻,也有3.3V不上的,另一头=PP3V3_S3_FET 有1.8V,正常是3.3V,相连也是不行,不上电时候 EC和那个Q4050 和程序 IC都发热,后发现吹热一下U4900 EC ,就正常上电,也能显示,一冷机又不行,用风枪吹过这个EC,也是这样,没有招,不知道 什么问题,难道要换这个EC,这个芯片不便宜呀。换后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有没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
  后再用风枪再次吹了很久,冷机也能亮机,不知道放放,或者开开会不会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后测R7811 中的2脚只有2V,却没有3.3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但能亮机。
    放了一个多小时,还能上电显示,于是装起来,结果发现键盘和触摸都没有反应,进系统关机卡住,看来这个EC问题还是很大。。。。无语 不知道这EC重植好的机会不大不大,没有这种钢网,修苹果比较少。
    经过定了EC回来,换上还是一样情况,冷机不上电,或者上一个电流就掉电来,拆掉R7811这个0电阻,前面就正常3.3V,不会有电压跳变,但这个2脚还有2V电压,不知道那里来的,也能显示,进系统键盘和触摸都没有反应。怪得很 其中Q4050 和程序IC U6100等都会发热,如果电流上不去,这个=PP3V3_S3_WLAN   这个供电看应该像去弄网络,无线网卡也拆掉一样情况。

网友A:
R7811电阻阻值有没有增大啊?这个2V肯定是不对的。如果电阻没事,就查一下前面的Q7810 G级和S级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还Q7810。如果G和S级有不正常,就继续往前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7811电阻阻值有没有增大啊?这个2V肯定是不对的。如果电阻没事,就查一下前面的Q7810 G级和S级是否正常, ...

Q7810G,已经正常输出,R7811 一边是3.3V,另一边是2V,现在还是偶尔能显示,定一个EC回来换上去看看,不行就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7810G,已经正常输出,R7811 一边是3.3V,另一边是2V,现在还是偶尔能显示,定一个EC回来换上去看看,不 ...

确定电阻阻值没有变大,那可能就是后继负载过大,如果这个电压连接到EC了,那极有可能是EC存在轻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电阻阻值没有变大,那可能就是后继负载过大,如果这个电压连接到EC了,那极有可能是EC存在轻微短路。

定了EC回来做上去,还是冷机不行,吹热后就能上电显示  还是那个电压后面有跳变,把那个电阻0,换了,有时候也是正常有3.3V 冷机后,有时候=PP3V3_S3_WLAN  这边其中一个相关的元件有发热,那边就电压就会一时出来,一时没有,跳变,其中不触发时候 ,Q4050和U6100一个BIOS芯片都发热,量也没有什么短路,没有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