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M40-70,LA-321P开机掉电重启,反复这样

楼主(2023-09-14):
接一台联想M40-70,板号LA-A321P,开机上电到0.3多一点,然后就掉电重启,反复这样,装内存和不装都 一样,电压都有,包括PCH_PLTRST#也有3.3V,BIOS刷过,显卡加焊过,CPU加焊过,看论坛可以把独显屏蔽,然后也试过,上电到0.25,同样掉电重启,内存槽都重启焊过,没量出哪里有短路,到底是哪里问题呢,请教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三板斧都抡完了 这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都抡完了 这不好搞了

是的,都抡五板斧了,不知道哪里出 问题了

网友:
重置CPU,或者换CPU

网友:
CPU坏的概率大一些

网友:
有时序图还不好搞吗 这个电流一看内存复位都没有 你看看25的晶振有波形没有按照是序用示波器抓看哪里没有那个先掉

网友:
电压都出全了,我觉得多尝试几个bios再次确认下bios没问题。

网友:
看这个电流就像桥坏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维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