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种快速检测华为笔记本故障

楼主(2023-09-14):
华为笔记本最好修了,拿到华为笔记本真的不要装模作样的测来测去,拆开后盖直接去查看CPU的供电复位管有没有烧短路,10台有9台都是CPU烧挂B了,主板都可以不用拆

网友:
MP86941G芯片坑了华为

网友:
这速度绝对快

网友:
还是不够快  我看如果是10代而且没待机 我都不拆哈哈  8代也有这个烧的  拆开我都后悔 10代就直接不拆

网友:
看型号接一下电螺丝都不用扭。

网友:
正常,现在电脑用的少。如果不坏厂家吃啥 呀

网友:
楼主正解   应该说只要短的  百分之99   处理器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