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插电自动上电后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3-09-14):
华硕h61m-k插电自动上电。拆测量各路供电电压都正常。无复位,无时钟。问题不大。马总家订购io。更换io后,一切恢复正常。io 型号 ntc5535d-a。

网友:
自动上电你也要触发一下才会发出s3 s4吧,不然是无效的

网友A:
待机-触发-供电-时钟-复位    这个时钟好像是在PCH里面把   大神怎么就确定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触发-供电-时钟-复位    这个时钟好像是在PCH里面把   大神怎么就确定是IO

h61自动上电90%是io,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