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x8dtl 1366主板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23-09-14):
主板开始故障是cpu0槽不认,放烤箱烤了一下,现在是两个cpu槽都报内存故障,5短一长声音报警。对比另一块好主板,发现
1.更新bios没有效果。
2.1.35V低压服务器内存条识别成1.5v,应该是cpu没有读到内存bios信息,而好主板正确上机1.35v
3.更换了普通台机内存1.5v规格的依然报内存错误。
4.pcie复位信号有,内存插槽168无复位1.35v电压,内存上其他电压检查均为正常值。有电压。
5.检查cpu电压开机0.9,然后到0.95,其中一个插槽电压到0.98;对比好主板,是0.9到0.95.cpu是L5630.是不是可以认为cpu已经复位了?
6.求一份超微x8dtl-6图纸,参考其他1366主板原理图,内存复位均来自cpu引脚,而两个cpu插座不可能同时断线,因此推断可能是cpu没有复位,故障在北桥s5500
7.搜索到类似故障,可能是内存旁边的小6脚有问题,经检查这是个电子电位器,分压1/2内存电压,测量没有问题。
附上两个参考文档,希望大家给点建议,究竟cpu有没有得到复位?最好别轻易干北桥。

网友:
想什么美事,这种服务器板子不会有点位图,原理图流出来的

网友A:
内存复位是检测到内存才会发出复位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复位是检测到内存才会发出复位信号的

经查cpu复位脚1.1v正常,应该是有复位的,然后开始排查一下内存smb总线。怀疑断了。
经排查内存118 smbclk 脚没有波形,上电后只有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经查cpu复位脚1.1v正常,应该是有复位的,然后开始排查一下内存smb总线。怀疑断了。
经排查内存118 smbclk 脚没有波形,上电后只有3.3v。

没有波形说明没读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波形说明没读内存

经排查找到smbus总线控制芯片,检测没有断线,很可能是南桥ich10r虚焊了。接下来还需要找到南桥输出smbclk的信号测量点,没有图纸,只能一点点碰运气了。

网友:
为什么找不到南桥周边对应的smbus测试点呢?

网友:
顶一下,现在找到了smbus信号线,断开后级smbus中继芯片后,smbus电压3.3v,但是依然没有波形。测量对地二极管档在0.5左右,对3.3v上拉电阻2k阻值正常,无解了。另外找不到南桥通到北桥的mos管开关,应该还存在故障点。

网友:
经再次排查,南桥发出的smbclk3.3v被cpu0内存小六角短路,变为0v,拆掉小6脚后电压恢复3.3,但仍没有波形,加焊南桥没有效果,打算更换南桥了。

网友:
学习一下怎么维修~~~~~~~~

网友(2023-10-31):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多谢分享!

网友:
分享不易,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怎么维修~

网友:
学习!我也想成为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