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版号 nm-c921,进水维修。以及可调电源能否触发的测试,和说明。

楼主(2023-09-14):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964-1-1.html

先来个帖子。我接的也是进水,故障不触发,不上电。(电源灯闪,不代表上电。插上原电池或者原装充电器按触发按键,就会闪了。)不代表能上电,不代表能上电。
首先讲下,Y7000用普通可调电源的接口到底能不能触发。
以我的测试结论。不能,不管你插不插电池,都不能触发。电压可以过来,待机也能正常。但是,不能触发。不是那种,不接电池不能过保护隔离。
是可以过保护隔离的,待机的电感电压都会出来。就是,不会触发。
接上电池,可以触发。电源白色指示灯闪,可调电源有待机电流显示。但就是除了待机,别的电压都没有出来。
这个主板的待机,我标出来。

还有个南桥1.8V,在背面。不小心还真不容易漏掉。维修,不就是要严谨嘛。特别是这种进水的机器。更是条件不要漏掉。

那么接下来测,南桥的待机条件,以台式机为例,笔记本也类似。:VCCRTC  RTCRST#  SRTCRST#  32.768  RSMRST#  BATLOW#  INTVRMEN  VCCSUS3_3  DSWVRMEN  VCCDSW3_3  DPWROK  笔记本会多出,acin  lid。  以上信号都是高电平,也就是3.3V。
开心的是,这个机器有点位。没有点位的,才叫苦逼啊。经常修都是一查查半天,进度缓慢,找不到关键型号,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漏掉了重要信号。如果再加上顾客的催促,那真是让人坐不住。
有朋友和我说,你按照快修来嘛。半天修不好,就让人换板。多省事。
呵呵哒,我就不再这里啰嗦这个事情了。我只是觉得,如果能修好几天,能修好,我也是非常开心,且乐意的!!!但是,很多都是,你精力时间花下去了,往往都还是打水漂,连个水花都没有的那种。

这里关键的信号,我都一一测量过了。期间我各种怀疑,如,怀疑ec坏,怀疑南桥坏。但是,要有证据不是。?
何况这种打胶的南桥。

蓝色的pcb还好点,受热变形不那么严重。有一种绿色的pcb,本身削薄,加热就pcb翘起来了。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更别说,换bga的原件了。
后来,我换桥都干脆,下面放个加热板,上面直接用风枪吹。不好拉到,再也不取怀疑自己了。
言归正传,我手上这个机器的故障是:
接上电池,按开机按键后,电源指示灯,闪。不上电。不上电。不上电。只有待机电压出来。
这个是个进水机,你以为我会在网上搜bios来刷么?刷完南桥刷ec?或者换南桥?
上面说了,这种南桥,我不折腾。哈哈,刷ec,或者换ec,得有论据不是?唯独刷bios最省事,也就是大家常说得三板斧。检查供电,再刷bios。
但,根据经验,经验来判断,进水的,bios不容易坏。于是bios就没有动。你以为我不想刷么?我只是知道,刷了肯定不好。就好像,现在修显卡一样。
你测试出来gpu故障,就还给别人好了。同人讲,给你加焊,可能会彻底点不亮?啰嗦一大堆,往往后来的结果,都是让人失望的。
那,不刷bios,我就上网搜一艘,大家遇到这种故障,会怎么做?
这一搜,还真发现了。包括,我开头讲的:
2020年以后的笔记本,能用普通的可调电源接口上电么?
我已经答复过了。看上文。

我遇到一个跟我一样故障的,也是进水。后来他也怀疑,南桥,或者ec。但是,没有证据。我看他下面留言,说顾客取回,找别人换南桥,也不好。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964-1-1.html
如果不是经常换南桥,还是不要换好了。排除芯片本身质量问题,还有排除你的bga机器能否加热不变形,以及,你长久不换你的操作是否ok。
如取黑胶,掉点。
我仔细的看过他的疑惑:
都没遇到地这种情况吗?PWRBTN#是有ec直接发出的高低高的跳变信号,还是只负责拉低,下降沿就可以给南桥开机信号,南桥收到信号后再把pwrbtn#拉高。查不到这方面的资料,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都正常,只是没有示波器不知道32m时钟工作了吗?不过谐振电容都有电压有压差。“
帖子时间长了,我不能直接回复了。
我刚好也有他的部分怀疑。那就是,再测完,南桥的触发条件,为何还是不触发?难道真的是ec或者南桥本身问题?
然后看没有搞懂触发pwrbtn信号,我这里刚好有这个图纸。我可以讲清楚。
大家一定要养成记笔记的习惯。就很多你脑子里没有转过来的弯,你写在纸上,一目了然。

这个朋友是只知道查 pwtbtn这个信号。自然就断了,没下文了。

今天收到一个客户送修的联想y7000,八代i5,客户说电脑少量进水,进水时电脑是开机休眠中。进水后,客户立即关机拆开拔电池并吹干,开机试机无法开机。把主板拆出来后看不到进水的痕迹,各大电感也无短路的地方,可调电源通电试机,待机电流0.036A,按开机键电流没有变化,开机键小白灯亮(不插电池闪烁)。3.3v 5V待机电压有,南桥1.05V,1.8V电压也有,ec IT8226E的ec_rsmrst 为高电平,acin#高电平3.2V,LID_SW#也就高电平,但是susp#,syson#,slp_s3#,slp_s4#均无电压,查ec发给南桥的PWRBTN#,不按开机键时是3.3V高电平,按后也拉低为低电平,但不是跳变,一直是低电平,再长按开机键强制关机PWRBTN#才恢复高电平。根据经验PWRBTN#不应该是高--低--高跳变吗?这样能不能判定就是IO芯片坏,自己无法刷写ec程序。还是南桥有问题,麻烦各位老师帮忙解决一下。“

是这样的,pwrbtn是ec发出南桥的。那,我这么说,大家可能都能明白,但是在操作的时候,我也晕乎了好久。那,我上图。
问:你能找出这个ec图纸上的2个触发信号么?是不是你只能找到一个?
不要只盯着ec内部的信号,你视线往外看看,看外面是不是出现了另一个触发信号?

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能判断,剩下是换ec还是换南桥,又或者是刷bios?。

和我朋友闲聊,他说他上次网上找人修,说交换,后来尸体都没有了。

网友A:
然后呢?感觉没有讲完啊

网友(点评):
这是维修过程的记录,方便理清自己的思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感觉没有讲完啊

还在修中。这是我在维修过程的记录。

网友:
点位方便上一下吗

网友:
谢谢楼主详细的维修分享,学习了

网友:
农民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我

网友B:
这机器如果RTC放过电了,第一次开机可调电源是可以开的,但是关机再次开机就会不触发了,必须每次整板断电,或者用原装适配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如果RTC放过电了,第一次开机可调电源是可以开的,但是关机再次开机就会不触发了,必须每次整板断电 ...

和放电妹有关系。。。。我都补差纽扣电池得。

网友:
我也寄过网上修,最后回来发现南桥被拆,EC被拆,电源芯片,等等,最后连料板的价值都没有,一言难尽

网友C:
说了半天维修电源能不能触发的问题,没说到点子上。已经验证过的玩法是这样操作的,针对联想大功率的游戏本,找一个300W或者230W的原装电源,坏的也可以,在输出线上并联一个5525的插座,用到的时候,维修电源的5525直接捅进去,只要正常的主板,没有不能开机的。为什么要这样搞呢,我来揭开真相。
       大部分笔记本的公共点电路,是设计有电流缓慢上升功能的,意思就是你突然将AC电源插入电脑,公共点的MOS是缓慢打开的,那一瞬间的冲击电流不会太大,具体表现就是你随便找根导线接19V去电源插座,它不会出现火花啪一声。但是联想的机器,它会啪一声,而且它公共端后面并联的19V大滤波电容特别多。这样就会造成我们在外接维修电源的瞬间,维修电源过流保护了,这时候大概率就可以观察到联想的主板在反复出现公共点在不停的跳变,或者即使公共点过了19V,EC也会执行保护动作不触发的事情。
      我曾经自制300W的联想转接线,但是没有成功,后面在线上并联了1000uF的电容才搞定,但是觉得麻烦,就直接找了个电源并联上去,利用电源内部的滤波电容可以很方便的改造成功。
      帖子上还提到的那种公共点过了,按开机键会闪白灯的,这种就是在提示你,你插入的电源功率不合适,换一个合适的电源头,ID信号对地接的电阻,下表数据供参考
65W  320欧
90W  560欧
180W 1.91K
230w:4.7K
300W:8.65kΩ

网友D:
我今天这个y7000 2020版本可以用可调触发,来的时候就是不显示。 裸板接可调电流到1.7安回到1.5 保持也不掉电。外接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原键盘大小写没反应。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这个y7000 2020版本可以用可调触发,来的时候就是不显示。 裸板接可调电流到1.7安回到1.5 保持也不掉 ...

显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了半天维修电源能不能触发的问题,没说到点子上。已经验证过的玩法是这样操作的,针对联想大功率的游戏本 ...

哈哈,很少见如此中肯的回复。我就对我手上的这个做个通电过保护隔离的测试。也是我个人的维修总结。

网友(2023-11-08):
说交换,后来尸体都没有了。  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