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9082HC与29F01T2ALCQH1 所有工具用完也开不了

楼主(2023-09-14):
三星860EVO250G固态(可能假货),能正常使用但传输速度不稳,想开卡修复,但下载了好多的9082HC都显示NO flash,短接rom点也是这样,懂得的大神帮帮我,先谢了!

网友:
自己去FLASH列表选自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5970-1-1.html

试了,开不了

网友A:
提示什么?没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示什么?没截图

开卡软件显示连不上,但电脑里可以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卡软件显示连不上,但电脑里可以看到

是不是ROM不成功?我用YS9082HC_MPToolV8.00.00.18.826_HCS1A25E20230622_B16_B17_B27_9T24_HYV4_HYV5_HYV6_BICS5版本,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我开的是闪迪黑片,也是写表错误,最后屏蔽了两个CH,半容开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ROM不成功?我用YS9082HC_MPToolV8.00.00.18.826_HCS1A25E20230622_B16_B17_B27_9T24_HYV4_HYV5_HY ...

我的现在能用,就是测试时速度不稳定,要是开半容,还是不开算了

网友(2023-12-02):
说明开卡软件下错了,本版不对

网友:
来学习下,试用了很多。

网友:
我也是这个颗粒。你跟我的一样可能是打磨片。这个你去找9082HC+N38A的固件试试。我也在找。量产部落等级不够我下载不下来。找到的话麻烦发我一份。谢谢。5.6.3.8.4.4.0.0.4@qq.com。你去找这个试试。9成能行。我有个N38A的版本老是崩。弹出个对话框提示C++啥玩意。确定不是电脑的是。是软件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果然还是花钱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