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X-B250M-V上电无显,全板主要供电没有的原因

楼主(2023-09-14):
型号:EX-B250M-V REV1.00
故障:开机无显,触发了,但主要的供电都没有。
检修:待机时,有桥1.0v; 触发上电后,没有内存和2.5V供电,当然CPU供电也没有。
      论坛没有图纸,新制造里有。
      一开始凭经验以为必须是先出内存供电,然后才有其它供电,走了弯路
      根据点图,查内存供电条件,结果没有头绪。
      后来,偶尔想起曾经修过一块类似的板子,因为没有VPP2.5V,导致触发掉电。VPP2.5V的EN信号
      正好位于U座下方,被腐蚀了。

      于是看了一下此板,果然CPU座子下方有2个电阻发霉腐蚀。
      根据点图,果然跟VPP2.5V有关。
      清理、更换了腐蚀的电阻,左边是100K,右边是8.2k。开机供电都出来了,顺利跑马显示。

网友:
补发腐蚀电阻的位置以及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