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551P 外星人17r5 N17E-G2-A1 报警 求方法或者vbios

楼主(2023-09-14):
LA-F551P 外星人17 r5 N17E-G2-A1            自己关机后不显示 ,重新插内存开机报警 3声 2声 1声 大小写能开关。。 显卡周边电感都有电 ,,bios vbios论坛找了几个刷了不行。  根据论坛师傅回复查了 dg9 右端为低  不让ec控制 变成1.8v 不行    有偿求助 客户是一天催两次   哪位师傅有合适的vbios 试试
感谢回帖 客户着急不修了 ,  也没法验证了 。

网友:
应该是缺供电吧

网友A:
不过内存吧,报警2声,第一声大,第二声小,

网友:
看一下官方说明报什么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吧,报警2声,第一声大,第二声小,

3  2  1  键盘灯都亮了

网友B:
这是我以前测试过好用的程序分享给你排除下

K9DG1201A.R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以前测试过好用的程序分享给你排除下

哎 多谢了 ,客户不让修了  等不急  。。。。。 装好给他了   没法 试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多谢了 ,客户不让修了  等不急  。。。。。 装好给他了   没法 试  了

没事,留以后备用吧。

网友:
怎么就想到刷显卡BIOS的呢?

网友D:
楼主,图纸哪里有呢?

网友:
外星人机子特别难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图纸哪里有呢?

鑫制造 图纸点位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