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R 搬板 CPU PP1V8S2 脚有一个掉点

楼主(2023-09-14):
苹果XR 搬板 CPU PP1V8S2 脚有一个掉点 C37 脚 不用这个脚可以吗 我把这个脚盖住了, 不能开机 DFU 模式 高手告诉我一下谢谢 本人不是手机专业维修师傅

网友:
存在肯定就是有用的呗

网友:
a10 cpu 屏蔽好多都没事, 大概率是没焊接好

网友(2023-10-24):
如果是单独的供电脚就必须补上

网友:
1.8V供电  有用得补  不然开不了机   补一下也快,

网友(2023-11-29):
有 3 个点就没事,盖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