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小雕 B450M 开机变重启 ?

楼主(2023-09-14):
一片技嘉 小雕 B450M主板,开机运行都正常,就是关机的时候,点了关机键,系统关闭之后又自动启动了,就像点了重启按钮一样。

1,换了系统,PE下测试一样,排除系统问题。
2,论坛上找不到这个BIOS,官网下载了,刷上之后一显示,不启动系统就重启了。
3,排除CPU内存显卡电源灯其他问题,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有人修过这种问题吗 ?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谢谢大家的回复,手上没有这个IO,客户比较着急,就换了主板了

网友A:
第二条我看了半天没看懂,你们看懂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条我看了半天没看懂,你们看懂了吗

他的意思应该是触发了,屏幕亮了后,没有进系统,就重启了

网友B:
看下IO芯片,   前两天修过一个华硕h310,关机状态下,按键盘任意键就开机,bios里设置过了,也刷过了,都不行,换io后就好了

网友:
应该跟io有关系

网友:
路过学习了 学习了 +1分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IO芯片,   前两天修过一个华硕h310,关机状态下,按键盘任意键就开机,bios里设置过了,也刷过了,都不行,换io后就好了

能告诉我华硕h310的具体型号吗?我想去找点位图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应该是触发了,屏幕亮了后,没有进系统,就重启了

是这个意思

网友:
修过技嘉主板usb oc信号不正常关机重启

网友:
换ec看看再说,买个全新空片搞上去

网友:
常见 b75  h61   技嘉主板usb oc信号不正常会导致关机变重启 不知道改没改

网友:
更新bios试试?

网友:
显卡插槽B11必须高电平,如果低电平了就等于网络唤醒,关机自动开机,还有就是USB_OC#有个GPIO脚进桥的,具体名字不记得了,这个GPIO脚也要为高电平,低电平也会出现关机重启,再不行就换个桥试试

网友:
常见 b75  h61   技嘉主板usb oc信号不正常会导致关机变重启

网友:
路过学习大神维修,,

网友(2023-12-17):
学习大神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