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2020H换EC后不充电

楼主(2023-09-14):
原来是3V短路 换了一个EC 换的全新刷程序的。换后开机正常。就是装上电池后不能加电。单用电池开机键盘灯亮一下就灭了。用的原装充电器。有朋友说跟EC 有关系。有碰到过一样问题 的吗 必须要换剪板的吗。

网友:
EC买全新就行。不需要刷程序。你怀疑程序问题就找个电多的电池插上,去官网更新下BIOS,官网更新BIOS会重写EC程序

网友:
如果公共点大短过 你量一下保护隔离管击穿没有

网友:
应该跟电池供电电路有关系吧

网友A:
保护隔离充电那几个管都量了 没有短。客户反应 坏前用电池正常。插上充电器会发热死机。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2023-10-26):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充电那几个管都量了 没有短。客户反应 坏前用电池正常。插上充电器会发热死机。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 ...

是EC程序问题,从好的机器备份的EC程序刷过去电池也用不了,应该是电池多出来一段程序吧

网友:
用剪板ec,刷的程序电池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