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小雕2060高温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3-09-14):
接手一张技嘉2060显卡,用户说显卡温度高,自己更换了硅脂死机更频繁,于是拆开显卡更换好硅脂装机测试,打开软件发现温度还未到70度,显卡就突然黑屏然后风扇狂转,通电检测各路电压正常,但是发现核心供电模块明显发热异常,考虑是不是滤波电容失效,更换12v的5个滤波电容后开机测试依然发热异常,于是用示波器检测电感波形,发现核心电压波形果然异常,输出波形宽度时宽时窄的跳动。
于是翻查资料发现核心驱动Ic为AOZ5311NQ,

核心电源控制芯片为up9512r,

该显卡核心为4组供电,分别用示波器检查4个AOZ5311NQ输入端1脚波形,波形依然跳动,再检查up9512r供电12脚和33脚电压正常,于是判断控制芯片可能有问题,由于没有查到相应的电路图,就再次仔细查看相关电路,突然在显卡背面发现了一个异常

就是红圈里的电阻好像已经移位,再次跑了一次线路,发现这个电阻居然是接在up9512r控制芯片31脚的反馈端,心中大喜感觉应该找到真正导致波形畸变的原因了,拆下电阻测试发现已经断路阻值无穷大,反复查看相关资料,最终换上了一颗4k左右的电阻,装机通电用示波器查看波形已经完全正常

核心供电模组温度也完全正常,上机测试甜甜圈一切ok。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会用示波器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