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5 5511 南桥短路换后0.21a 不触发

楼主(2023-09-14):
G15 5511 主板号LA-K452P 南桥SRKMA 第一次换11代南桥 南桥短路 短路换后0.21a 不触发
拆下南桥1.8v待机不短了
旁边的VCCIN_AUX依然短路 测后发现是ML=XX坏
5V待机依然短路 测后是EZ=XX坏
5VS依然短路 测后是声卡坏
全换掉后电流0.21 SLP S3 S4都没有
供电3V 5V 待机1.8 VCCIN_AUX1.8都有
按开关PWRBTN#不跳变
谁换过这个机器的南桥 这机器有什么说道吗

补充内容 (2023-9-17 14:33):
找到问题了  因为不触发净围绕南桥ec了  开始以为待机高是因为有其他供电提前出来了 再次测量发现只有待机供电出来 待机不可能这么高  测量发现UPD1芯片有一个内置3V短路 拆掉后自动触发  机器还有别的毛病 f12进...

补充内容 (2023-9-17 14:33):
找到问题了  因为不触发净围绕南桥ec了  开始以为待机高是因为有其他供电提前出来了 再次测量发现只有待机供电出来 待机不可能这么高  测量发现UPD1芯片有一个内置3V短路 拆掉后自动触发 机器还有别的毛病 f12进不去 十开局十开局 独立显卡叹号 两条内存全是坏的 累了放弃了

补充内容 (2023-9-17 14:42):
楼下有我发的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要刷工厂版的,10代以后的机器,别的机器上备份的bios,大概率不行。南桥挂的话,换桥后最好排查一下ec

网友:
这个是11代桥吧 我换过 换好些个bios呗

网友:
换桥要刷BIOS的

网友:
刷个bios。然后看ec有没有发出高低高跳变给南桥

网友:
你这问题咋和有个群里的群友说的一摸一样

网友:
刚才看了楼上大家说:这机器刷别的BIOS也是不加电,我现在手里就有这机器,BIOS脚位上有电压,没有波形。自己老希尔特610p编成器现在已经刷不了这个32兆的芯片了,叫别人帮忙给刷了一个。装上脚上还是没波形,依然加不上电,3-5v也能正常输出,按下开关也是没动作,看才看了论坛里有这图纸,一会儿下个图纸再细查一下看看了

网友:
换的桥有问题把

网友:
更换桥后需要刷BIOS,会合成的话,官网有me。

网友:
换桥后刷的这个bios  不知进不去F12跟独显叹号是否与BIOS有关 各位自行测试 亮机快

自 好 G15 5511 i7 11代 SRKMA LA-K452P.rar

网友:
bios是好的,测试秒亮,需要输入序列号

网友:
可能还有别的东西烧了

网友:
DELL的机子,换桥没好过,,,要么开机不出CPU供电,,

网友:
不错一次维修经过——谢谢分享